战神Z6-SL5d1(板号 6-71-N15R0-D02A )显卡感叹号

楼主(2024-07-04):
如题,来时不认独显GTX960M报警,风扇狂转后准时掉电,独显供电出来一下就没有了,更换显卡后供电正常且能认到了也不报警了,但是显卡感叹号,代码43,重装驱动和系统都不行,但是重启后是正常的,跑3D和甜甜圈测试半个多小都没问题,现在就是不能关机,只要关机再开就会出现感叹号,但是奇怪的是重启就好了,而且试过多次都是正常的。显卡换过两个了,故障现像一模一样,也在论坛下过4个BIOS刷了,是一直感叹号,驱动打不上,不管重启还是关机都是一样,个人感觉不是显卡或是显存以及供电的问题,毕竟跑3D都正常的,所以不知是不是BIOS的问题,也看到有几个换桥刷BIOS的也是显卡一直感叹号刷不好,有修到过的朋友请告知一下,或是有好的BIOS程序请发一下,板号请看下图,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搞好转给上家了刷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BIOS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搞好转给上家了刷好的

你的重启后能正常吗?我刷了7个BIOS只有一个出现跟之前一样的情况,关机再开显卡感叹号,但是重启后就好了!

网友:
显卡感叹号的时候代码43,GPUZ认不到显存品牌和容量,另外,此机公共端的阻值只有2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