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显示器中毒了

楼主(2024-07-05):
屏中间隐藏了一个什么报错窗口,肉眼看不到,拍照看不到,只有录视频才能看到一点

网友:
可以肯定不是系统问题,我进pe也是这样

网友:
第一次听说显示器也会中毒,

网友A:
显示器烧屏了吧,你进BIOS里有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烧屏了吧,你进BIOS里有显示吗

应该是屏问题,中间这个报错地地方不停的抖,

网友B:
在bios界面如果也这样 就是屏幕的问题 不是中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bios界面如果也这样 就是屏幕的问题 不是中毒。

都没进系统哪来的窗口

网友:
显示器是OLED的吗?

网友:
传说中的烧屏     不管是OLED还是普通液晶 都存在这个现象

网友:
保修吧,显示器中毒不太可能。

网友:
哪里的中毒,液晶坏了

网友:
液晶屏坏了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显示器以前肯定是一直长期显示一个画面,就变成这样了,不管换什么界面都遗留以前显示内容,这个很正常

网友:
头一次听这个说法显示器也没执行电脑存储程序的能力怎么中毒

网友:
显示器液晶屏坏了,vgl电压不正常,导致液晶像素不能及时响应,导致残影

网友:
显示器中毒,

网友(2024-08-16):
你是怎么混进维修圈子?搞笑来的吧

网友:
不学无术

网友:
这个叫重影吧 ,我的也有,将就用

网友:
我是来看显示器中毒的,中毒有哪些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