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1900小主板,反复上电掉电!

楼主(2024-07-05):
J1900小主板是12V的,上电自启。故障现像:1.插上电源后反复上电掉电!这个过程要过1-3分钟时间不等,才可以开机。在开机状态,拔掉电源马上再插上,很大几率可以重启开机。要是拔下电源等个几分钟再插,还要1-3分钟左右才能开机。2.如果开机后,按电源键关机,不拔电源,再按电源键或者拔了电源再马上插上,这时等的时间会短一些大约不到1分钟也可以开机。3.反复上电掉电时,屏幕是没有任何显示的。但开机后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
U  BGA 下试试

网友:
难整啊,工控机主板没有图纸,只能是自己摸索

网友:
cpu
烤下就好,但是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