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OG G513不出0.78V ?

楼主(2024-07-05):
华硕ROG G513,SY8388芯片烧毁,CPU短路
更换好CPU 和SY8388 芯片,上电0.6多,测量L62000, 无电压
连着换了三个芯片都是不出,测条件234脚20V正常,9脚开启3.3V正常,
没办法,强制从上面的L61800拉一个0.75V过来,能正常亮屏了
看电路设计这个0.75V是5V转换过来的,这样应该承载的电流不大,
这样没办法长期使用吧 ?
刚刚少上一个图,点位图里面显示是0.78V的,没有PDF图纸

网友:
这样改用不久电流不够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烧了VCCSA供电吧,这机没图,难为你了。

网友:
某宝买供电模块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