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N22C1笔记本集显供电短路维修案例!

楼主(2024-07-05):
这台笔记本来时做清灰操作,正常流程清完灰盖上后盖开机正常使用问题,打好后盖螺丝不开机了。
接着拆机一顿检查发现公共点阻值13明显不对,用2v电压烧鸡发现CPU发烫,一阵头皮发麻,测量发现集显mos管击穿短路!淘宝一查CPU价格心里凉了半截,接着订货更换mos管装机测试用电池开机后键盘灯能亮但是没显示,一插充电器马上没反应了!拆出检查发现mos管又击穿短路了,此刻已经想着怎么赔机了!但是想着CPU接近一千的价格还想接着干。
由于这款机找不到图纸,参考了r7000p点位图跟这电路差不多,测量阻值啥的全部正常,怀疑那个mos管旁边那个8脚芯片有问题,于是乎又去订货,mos管8脚芯片都换好后用电池开机还是不显示,后来一想着新款电脑应该有保修,查了一下还在保修期,于是乎全部装好准备拿去保修,这时我又开机试了一下直接点亮进系统了!一阵欢喜啊,这高低来的太刺激!
总结:这款笔记本集显mos管短路后旁边那个8脚芯片也要一起换掉,如果开机只是键盘灯亮不显示可以试下全部螺丝打完装好后盖再开机测试!mos管丝印型号B09 A03,8脚芯片丝印型号2QK,主板版号HH51R LA-M001P。

网友A:
胆子越来越大!小伙子

网友B:
清个灰差点把CPU干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个灰差点把CPU干废了

清灰几十台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WF词语*,还好没炸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胆子越来越大!小伙子

有啥好怕的,生死看淡,不服就干他就完事

网友:
芯片丝印型号2QK

网友C:
芯片丝印型号2QK是什么型号

网友:
CPUAMD的没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LA-M001P宏基所有图纸点位BIOS,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D:
想起前2天维修斯那个视频,也是清灰后不开机,结果机主要那人赔了2000,发到维修斯那边,修好估计都要不了2000,那机主没花钱反而还赚钱了

网友E:
最保守。拆后壳。刷子风筒。扣壳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保守。拆后壳。刷子风筒。扣壳收钱

清灰几十台第一次见到这问题!你这个扫一下灰没用的,硅脂不换跟风道的灰不清干净没效果!而且他这个机的问题有可能你拆一下后壳就会出现,跟清灰没关系的,是元件芯片疲劳刚好给你遇到,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想起前2天维修斯那个视频,也是清灰后不开机,结果机主要那人赔了2000,发到维修斯那边,修好估计都要不了2000,那机主没花钱反而还赚钱了

那视频我也看过,3v击穿短路桥CPU都没烧算运气好的不得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丝印型号2QK是什么型号

那个2QK是这个型号:RT9610CGQW

网友:
现在好多机器拆开就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视频我也看过,3v击穿短路桥CPU都没烧算运气好的不得了了!

不是那期,最新那个,就烧了hdmi跟其他3v的

网友:
amd  的cpu 就是抗干  之前碰到过  mos管短路   u没事
现在的电子产品 越来越脆弱了   风险高  所以报价不能低    否则一周白干   工厂生产良率才90%   咱们手工风险更大

网友G:
你运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网友:
静电引起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静电!我盖上盖子还测试过正常开机的

网友:
我一般清灰用牙刷搞一下吹一下收5-80

网友:
有点玄,电路板是有些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运气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不是运气,是技术好…修好了就是技术!楼主非常谦虚。判定故障,精准到位!

网友:
烧机2V会不会高了,原来没有坏,烧机烧坏了.建议1V烧

网友:
关键是收了多少钱,,我清灰一律150,外星人/高端笔记本300少了,出门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