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V4.2支持NVME,亮机很快

楼主(2024-07-05):
大家都知道H61只支持SATA2,带宽只有300Mb,SATA固态都跑不满。
H61的规格是只支持PCIE 2.0,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配合三代I5,H61是可以支持PCIE3.0的。那么使用转接卡使用NVME固态硬盘就可以大幅度提高硬盘速度。

IH61M V4.2亲自测试,刷BIOS后可以PCIE3.0,可以跑满M2固态。
我这个128G的固态厂家标称速度读写只有2000/800,用I5 3470可以跑2900多分。

1、支持NVME的bios,只刷4M的U927就可以,编程器刷写看,亮机很快。

网友A:
另外这个板子比较特殊,用编程器在线刷新时,可能会电流不足,据说是电流会顺着bios通往其他芯片,造成刷写电压不足,造成刷写错误,会提示芯片不为空,无法继续刷写。想了很多办法,最后经过试验,刷写时插上24pin主电源并通电(不用开机),就可以顺利刷写。

另外在线刷写不要用夹子,那玩意太垃圾,很难夹好,说不上会短路,最好用有定位器的探针,买208的。

网友:
有下过的吗?能用吗

网友:
先备份刷个试试看。。。。。。。。

网友(2024-08-25):
刷完和没刷一样,还是不能认PCIE硬盘。刷的有问题,还是得放电?

补充内容 (2024-8-26 19:22):
直接接上盘用WIN10安装盘可以看到盘,安装重启后就看不到盘了,

网友(2024-11-17):
哪位大侠知道不用编程器如何刷?

网友(2025-02-19):
引用 网友A:
另外这个板子比较特殊,用编程器在线刷新时,可能会电流不足,据说是电流会顺着bios通往其他芯片,造成刷写 ...

用在线试了多次,刷写失败,最后把CH341的芯片也给烧了,就是因为多次反复夹没夹准导致芯片发烫后电脑没了反应,怎么都识别不到BIOS芯片了。2012年出厂的联想IH61M能不能刷你这个文件?现在等CH341B芯片买来换上。再也不用线夹子了

网友(2025-05-16):
H61确实逆天,竟然支持PCIE3.0,H81配合I7也只是2.0

网友(2025-12-26):
做个记号 留着备用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