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ST.2812A电源管理IC个脚功能个电压

楼主(2024-07-05):
EST.2812A电源管理在网上查不到,去官方网也没有找到相关信息,半导小芯查到也不一样

网友:
看这里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53166-1-1.html
1 2脚 CS
3脚 GND
4脚  VCC
5脚 FB
6脚 NC
7 8脚 DRV

网友:
也是EST.2812A+UTC7520D(海盗)电源480V,辅助电源紫线、绿线,只有3.8v,另一组11.6V,不开机。外接5V电源,主输出瞬间有12V,立即又转如保护。断开UTC7520D供电13脚,紫线仍然3.8V,换辅助电源+5V滤波电容故障依然。请各路大师指定。

网友:
1 2脚 CS    3脚 GND 4脚  VCC 5脚 FB 6脚 NC 7 8脚 DR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