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RO GAMER ME供电不正常通病维修

楼主(2024-07-05):
故障现象:
        采用RT8065芯片供PCH的+1.05ME和S_MEPWROK_PCH供电的华硕B85-PRO GAMER和华擎B85板子,由于当时选用的RT8065芯片不够耐用,容易造成输出的+1.05ME和S_MEPWROK_PCH电压不稳(偏高或偏低),造成的故障现象有:不触发、能触发但不亮机、反复重启且不亮机、亮机后自动关机或重启。
        遇到此类故障现象的板子,要快速测量PL3001两端的电压和SR519的第2脚的电压,是否稳定和正常,如有异常,改电路后再继续维修。
        如果的+1.05ME或者S_MEPWROK_PCH电压过高,改电路之前尽量少上电,以避免南桥毁在自己手里;另外,在某鱼上捡此坏板要格外小心,南桥已被烧掉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解决方法:
        此方法不用再花银子买RT8065芯片了。
        ①改变PCH 的+1.05ME供电方式:
            将SR1491、SR1492移到SR1489、SR1490位置,使PCH 的+V1.05ME供电不从RT8065芯片获取,而从+1.05PCH获得,这在时序上并未出现错乱。注:RT8065芯片和电感PL3001可拆可不拆,推荐拆除RT8065芯片;原SR1489、SR1490两个焊盘未置件。
        ②改变S_MEPWROK_PCH的供电方式:
            板子原采用的是RT8065芯片8脚输出P_+1.05ME_PGOOD_10,经桥发出的S_SLP_A#和IO控制的+3VSB_ERP电压共同控制的PQ3021的D极送到0欧姆电阻SR519的1脚传递给2脚,然后入PCH;SR519的2脚还与SR518焊盘的2脚相连,SR518未置件,SR518的1脚能够获得O_PWROK电压;将SR519移至SR518焊盘上,便使S_MEPWROK_PCH不再从RT8065芯片获取电压,而是从O_PWROK电压获取。
        这样,便使主板运行不再需要RT8065芯片了。普通主板便是这样设计PCH 的+V1.05ME供电和S_MEPWROK_PCH供电的。
        PCH 的+V1.05ME供电和S_MEPWROK_PCH供电方式,强烈建议按上述方法同时改动,S_MEPWROK_PCH过高同样会烧南桥,本人亲历。
        改电路后,运行稳定。
同类帖子:华擎ASROCK_B85 KILLER R1.01 ME供电不正常通病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2865-1-1.html)

点位 ASUS B85-PRO GAMER 1.01B boardview.fz

Asus B85-PRO GAMER 电路图.rar

网友:
1151这代华硕的设计,是有目的  的。就是让用户刚过保就的换新机

网友:
晕个,这很多年前了

网友:
已改,成功点亮。

网友: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4-09-24):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就是有些地方看不明白。要是能出个视频教程就更赞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2024-11-03):
大神膜拜大神膜拜

网友:
设计问题,老是坏这里

网友:
应该是RT8065芯片的锅。

网友:
谢谢分享,详细易懂

网友:
大神膜拜,厉害了

网友:
听说都是这么干的,而且会比较耐用。改好了  希望用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