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红外热成像仪用来修笔记本主板,请大家帮忙提供建议

楼主(2024-07-06):
    想买一个红外热成像仪用来修笔记本主板。看网上有手持的,Type C直插手机的,带支架接电脑的。
请问买哪一种比较合适?

网友:
迅维不是有一个吗?

网友:
迅维的3000+,偏贵。
量少,成本下不来。

网友A:
没有热成像,现在都靠手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热成像,现在都靠手摸。。

大短能烫起泡的好摸,微热的摸不出来。用手摸半天,只知道这一块发热异常;用成像仪测的话一、两分钟就能精准发现是哪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C:
UTI260A或B+微距  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UTI260A或B+微距  够用

感谢推荐!
请问能够看清0402之类发热的小元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短能烫起泡的好摸,微热的摸不出来。用手摸半天,只知道这一块发热异常;用成像仪测的话一、两分钟就能 ...

维修还是要靠热成像的,微短的话一扫描就出来了,我收了个二手的,花了1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短能烫起泡的好摸,微热的摸不出来。用手摸半天,只知道这一块发热异常;用成像仪测的话一、两分钟就能 ...

用手容易被烫,都是喷酒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还是要靠热成像的,微短的话一扫描就出来了,我收了个二手的,花了1500

啥牌的啥型号,感觉咋样?

网友:
用的潜力的  还行

网友:
tb41117+微距镜头

网友B:
这个型号在淘宝没搜到。是什么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在淘宝没搜到。是什么品牌?

海康tb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