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250M-E MS-7A74 VRE 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7-06):
MSI  B250M-E    MS-7A74 VRE 1.0不触发维修
从这里看,要先出5VDUAL,再出3VSB
需要PCH_SBDRV为低电位,实测为5V,不正常。往前查,
换了U32 UP7501 好了,实测PCH_SBDRV电压为3.3V,也是可以的,低于5V

网友:
这个信号是5v待机。

网友:
这个电路以前不是用芯片的吧,现在搞这么复杂

网友:
鉴于U32的位置,我估计是拆装主板时候螺丝刀怼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