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00 2203 报错

楼主(2024-07-06):
怎么写都报错

网友:
风扇  报错    换个风扇就好!!!!!!!!!!!!!

网友:
这很明显是散热风报错啊 新手么

网友:
风扇报错,如果你说的不是风扇报错那个那就要用专门软件写序列号进去

网友:
EC程序问题或者换EC

网友:
风扇和COMS电池

网友:
BIOS和EC的序列号对不上

网友:
先解决风扇报错

网友:
换完风扇再刷号

网友:
2000 2203报错都是不会用写号软件和用错的

网友:
楼上说的都没错

网友:
机器名称没有写对,名称有严格的要求,写错了不行,ThinkPad 写成Thinkpad都不行

网友:
处理好了吗?

网友A:
没有哦,放在一边了。

网友:
风扇报错应该是楼主测试没插风扇
2203报错,我记得是写SSD上贴的一张贴纸上的序列号
2200是写后壳上的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放在一边了。

风扇报错也没处理?刷BIOS也不行吗?

网友:
先找一个好机器的号写进去看一下

网友:
楼主是换了EC吗,我上次有个机器有BIOS密码,换了EC后就出现在跟你这个一摸一样的故障。后面就把EC换回去,重新解密了

网友:
风扇报错
先处理

网友:
这不是明显的风扇吗?先干风扇在搞bios   楼主光想挣快钱 了,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没有遇见,不过先把风扇换了,再说别的。

网友B:
很明显换过EC ,换过2次  都是报错  每次开机滴滴滴叫  很烦人,好像软件可以写    没搞过

网友:
这种正宗的IBM就是更复杂 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换过EC ,换过2次  都是报错  每次开机滴滴滴叫  很烦人,好像软件可以写    没搞过

EC烧了 换了就报错,没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烧了 换了就报错,没写好。

TB买的 写程序的, 遇到2次了 报错,  第二次 客户自己搞好了  应该是用什么工具 写了串号什么的

网友(2024-09-09):
我今天碰到一台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