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290开机掉电,触发困难,求助

楼主(2024-07-06):
7290主板,因使用杂牌type-C 电源烧毁,冒烟了很长时间,硬关机后不能开机。
经检查主板正反面大面积烧糊,
TYPE C升压芯片短路,
5V阻值低
拆除 type c  升压芯片
拆除 type c 供电芯片
拆除短路电容
用的圆口电源

以上操作后
故障现象1
各供电阻值正常。插电自动上电到0.5A 掉电,掉电后不自动触发
正常达到时序3。
时序4之后的都跳变(每18秒左右掉电一次,然后重复),也就是说 重复“待机掉电”,我发明的新词吗?

2,指示灯呼吸状态,与上述18秒周期相一致
3,SUSWARN#  SUSACK#始终为0伏
多次按开机偶尔能触发一次,大约按50-60次能触发一次,有时触发后掉电,有时能亮机
主板支持深度睡眠,怀疑不能退出深度睡眠。于是改电路,废除深度睡眠部分的电路
4,电路改后
SUSWARN# 用10K电阻接到3.3伏,但是只能上拉到2.2伏; SUSACK#1K电阻上拉到1.8伏。上拉电阻是按原设计的,没上件,我把它补上了。
不再“待机掉电”,但是任然触发困难。大约按50-60次能触发一次,有时触发后掉电,有时能亮机
EC不能给桥发出触发信号(或者说很困难,按开机键50.60次能跳变一次)
时序到达7, 不能到达8(或者说很困难到达8,按开机键50.60次能跳变一次,示波器测得低电平时间很短)

求助:
思路,
EC还要测量哪些条件(供电,时钟,lid 正常,开关信号到达EC正常;PWRBTN# 线路应该正常,触发成功后,关机按键很灵,一按就关;只是开机要按50  60次而已。

EC截图

网友:
电路图,相似的,没有找到一样的

Dell Latitude 7490 DA240 LA-F322 SBMLK14_NONAR_MB R20 A01.pdf

网友A:
改诱惑器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诱惑器能用吗

用的圆口电源,带圆口的。现在供电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网友:
改诱骗器可以吗,,,,,,,,,,,,

网友:
这种情况桥也挂了吧,没有退出深度睡眠,查G3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开机键ECPCH
排查下power butto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诱惑器能用吗

是说手动拉低 PWRBTN#给PCH吗?
短接PWRBTN#和地,有时候可以上电,但是不会亮机,会掉电。
按开机键50次左右可以触发,触发后可以进入PE,按关机键,一按即关机

网友:
汇总一下测试结果:

VCCRTC   3.3
RTCRST    3.3
SRTCRST   3.3
32.768K   正弦波
VCCDSW3_3   3.3
DSW_PWROK   3.3
SLP_SUS#     3.3
VCCPRIM_3P3   3.3
VCCPRIM_1P0    1.0
1.8伏  正常
RSMRST#     3.3
SUSCLK    32.768K方波
LID  3.3
另外 EC的程序在BIOS里的,插电源待机就要出BIOS供电的,应该是BIOS要参与触发
以上正常
PWRBTN# 持续3.3V,要按开机键50次左右才能拉低一次,触发成功。
另外,查看BIOS bin 文件支持深度睡眠,但是电路被我改成不支持了,不知道有否影响,下一步把BIOS改成 关掉深度睡眠,刷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ECPCH
排查下power button信号是否正常

power button  按下进EC端可以拉低;但是EC到PCH 不能拉低(准确的说是要按50次左右拉低一次)

网友C:
这种你不换ec试试再研究什么

网友:
能忍到5  6十次,也服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你不换ec试试再研究什么

我也认为是EC的事,不发触发信号给桥。但是业余条件有限,研究一下算了不打算继续修。

供电有 圆口电源和TYPE—C两种,EC发出 的 DCIN1_EN (TYPE—C)  和 DCIN2_EN(圆口电源)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认为是EC的事,不发触发信号给桥。但是业余条件有限,研究一下算了不打算继续修。

供电有 圆口电源和TYPE—C两种,EC发出 的 DCIN1_EN (TYPE—C)  和 DCIN2_EN(圆口电源)也不正常;

跟ec和桥没关系    你把type c的料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