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K40游戏版 一二三端无短路 有待机电压 不开机!

楼主(2024-07-06):
    红米K40游戏版  故障:不开机CPU和电源管理芯片已经重做.测量各个线路没有短路现象,阻值全部正常,仍然不开机。可调电压 按开机键电流最高达到170mA回落,无限重复。
    尾插插_上数据线充电,主板有温度,表测量电源管理芯片给CPU供电电感,发现电压0.8v-0v-0.8v-0v-0.8v-0v-0.8v无限重复跳变。
         请问论坛的大佬们 这种故障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为啥不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拆字库    看是否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字库    看是否联机

不联机  不出端口

网友:
不开机电流情况 拆U后的电流  最后才是装U的电流 这样才有参考价值

网友(2024-08-10):
谢谢分享,收藏了下次也许用上!

网友:
电流170电源的供电差不多都出来了,重点查一下CPU的复位电压个开机维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