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机屏幕,好像是等离子的。

楼主(2024-07-06):
开机花屏,测试屏幕供电好像会放电啊,好像是等离子的,是不是屏幕的驱动板坏了?屏幕换了,故障依旧。有修过类似的吗?

网友A:
是的,等离子的,检查屏Xy驱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等离子的,检查屏Xy驱动电路

搞定了,戳戳驱动板就好了,我估计是二极管的问题,二极管不导通,我用万用表测时候,二极管又导通了

网友B:
这种故障只能先代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只能先代换试试

芯片都是丝印,不好找,又花屏了,冷机花屏,发热好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