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可调直流电源1310-II内部有个变压器线没有接,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4-07-06):
优利德可调直流电源1310-II内部有个变压器线没有接,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作用?   TS200-007B这个变压器出来的线,没接到主板上,感觉像是主板稳压二极管那个地方的,但不确认。

感觉像工厂出厂漏接了,但又不确定。不知道这条线的作用。

现在故障是经常掉电。

补充内容 (2024-7-9 13:19):
已查到:  T1变压器抽头,经D13肖特基二极管,给2812D   PWM控制芯片第4PIN  VCC供电,此供电为辅助供电。

网友A:
红圈中的整流桥烧了吧?

网友:
兄弟是的,这个拆机视频太难找了,想不到你刚好有,我C,一摸一样,我的这条线,竟然没接。优利德工厂质检也太大意了。

我买回来没多久,发现使用时很容易掉电这个电源。不知道你的会不会这样子。现在准备返厂保修。

网友:
你的前面板芯片那里,我看有飞线,我的没有飞线。

网友B:
我就看这个电源的显示还可以,里面的做工真的,不像有力得的产品,到处飞线,我以前买的6A做工好点,很整齐,这个电源应该是工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看这个电源的显示还可以,里面的做工真的,不像有力得的产品,到处飞线,我以前买的6A做工好点,很整齐 ...

你是在自营旗舰店买的吗?
你的有飞线的地方,我的没有。
我的变压线线没接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中的整流桥烧了吧?

估计没有,没有详细测,因为有时还能用。
那个线应该是接芯片2812D的第4脚 ,这个脚我查了,是芯片供电脚。

网友C:
你的有飞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冗余太大了,元件接不接机器都能工作,说明是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有飞过来,是没有问题的

谁??
经常掉电啊

网友D:
我买的龙威的3010E,除了电压电流最小读数只能显示0.01A外,其他功能和优利德的没有区别,甚至还比优利德多了LOCK锁定按键的功能。我打算买个4位半的电流表头自己加装一个。主要是价格香啊,多多220左右包邮,32V 10A,没有虚标。优利德,托利亚这些垃圾玩意,30V 10A的可调电源卖500块,我是不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龙威的3010E,除了电压电流最小读数只能显示0.01A外,其他功能和优利德的没有区别,甚至还比优利德多 ...

我用电子负载测试了,龙威的足安。价格是真卷,才200出头,程控按键调电压电流,不用担心电位器失灵电压飙升导致主板冒烟

网友(2024-08-05):
从优利德返厂保修回来了,就是把这条线焊上去这么多。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