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4830d换过定影膜之后一直卡纸卡在进定影滚轮之前

楼主(2024-07-07):
没拆机之前一切正常的,换了膜之后,就卡在这个黄色警告贴盖板后面,而且是纸张前端进不去定影辊卷起报的卡纸!
我所做的操作就是换了定影膜,然后用酒精棉签挨个清洁了传感器,装回去就一直卡这个地方!纸上的文字是一点没烤干全是粉,我用手转定影齿轮,加热辊是正常转动的不是死紧那种。
而且我又拆机,把旧膜装回去,还是卡纸!这肯定是哪里没装到位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动作能引起这个后果。
求助各位大佬!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检查什么地方了!

网友A:
跟定影膜没有关系,检查搓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定影膜没有关系,检查搓纸轮

我回头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定影膜没有关系,检查搓纸轮

不是搓纸轮问题,换了搓纸轮还卡。

网友:
换原装拆机的定影膜 或者原装定影组件啊
国产靠得住 谁谁都上树了

网友:
进不去定影器检查一下进定影器的导纸板是否装对了。

网友:
感觉还是定影膜没转

网友:
个人觉得是传感器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B:
不是搓纸轮问题,换了搓纸轮还卡。

拆之前是好的,肯定是没装好,纸已到定影。和搓纸有关系吗?好好想想

网友:
看你描述是没装到位啊,放张纸张,手转压力辊齿轮,看看纸张是否顺畅排出? 是的话,再检测齿轮组加热器驱动齿轮跟加热器咬合情况

网友:
检查一下压力棍袖套,在用手推齿轮看看定影膜转不转,应该是定影硅油问题

网友:
一个安装,二是检查传感器

网友:
观察定影是否旋转,多加点定影膜的油脂。

网友:
建议给当地本家有经验的同行维修

网友C:
手动转定影,看定影膜和压力辊的转动是否同步,如果定影膜慢或不转,那就是定影硅油不够,加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动转定影,看定影膜和压力辊的转动是否同步,如果定影膜慢或不转,那就是定影硅油不够,加点吧

这种办法也试过,没有用,最后还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