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136usb端口不识别或检测不到检修,备用

楼主(2024-07-07):
主芯片个端口芯片和端口电阻,因为有两种主板版型,88pascr02-bam2主芯片,电阻3R0  nftf六脚静电浪涌保护芯片。

网友:
回收hp1136坏主板.问题不一样价格不一样,错误6.6 8.8 显示一个点的20元,打印正常扫描正常复印不全差几排字的的70元,复印正常不识别usb的看实际情况收有两种情况端口芯片坏的70元,主芯片坏的芯片坏的20元。不确认的按20收,检测后再补差价,自己做好标志,防乱。多片的可以多出个运费。价格不满意可以退回,出出个运费,自己做好标记。想多点钱的发我检测后再出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