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主板只有断电后才能开机

楼主(2024-07-07):
b460m mortar主板,插上电源正常开机,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再按开机键,无法开机,卡CPU灯。把掉电源后再插入电源又可以正常开关机。也就是说每次都要断电后才能开机。
新手小白不知道从哪下手,求大佬们给个维修思路, 谢谢!!
cpu
掉电
主板

网友:
求大佬们指点迷津

网友:
不开机时,按不触发的时序查

网友:
卡CPU灯原因没有vcore电压,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rt3609 有vcc供电5v en3.3v ,但是pwm没有输出 , 芯片坏了?? 但是断电后开机又可以输出 ,怎么解释? 大佬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看来大佬不来了 不要再回复了 为啥不能删帖子

网友:
是不是某个电容有漏电?

网友(2024-08-06):
每次要拔插电源才能开机的话看下rtc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