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 潮7000不开机

楼主(2024-07-07):
开机不触发无反应
拆机检测发现有短路
通过目测发现电容颜色不对 ,拆下测量发现问题重新更换后装好就亮机了

网友A:
是3V LDO 还是 5V LDO的电容

网友:
这款机的通病就是电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3V LDO 还是 5V LDO的电容

5V LDO的电容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

网友:
电容短路就捡钱的活

网友:
电容短路就捡钱

网友:
电容短路,这台机都会这样

网友B:
重来不用蜂鸣档的我,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来不用蜂鸣档的我,路过

不用蜂鸣档用哪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