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2l经常不能正常开机或者关机后无法再次开机

楼主(2024-07-07):
先发个板号,板号g532lws.

这个电脑,我也已经发了两个贴子,今天直接进入主题,在电脑不能开机的时候,断开电源,然后用烙铁把CPU 供电芯片的供电5V电阻取了。(不要用风枪,会吹坏客户的电脑,还会改变主板的温度,也尽量把主板翻来翻去,我上贴子已经说过,动了主板方向很可能能开机)
然后接上电源,立即拔了,然后再接上,电脑会自动触发。触发后电流如图,在进行这一步前面,我查过很多信号的,写的太长,没人看的。直入主题,只发了最后步骤。

断开电源,再把供电芯片的电阻接上,接上后,发现开机还是会断电,电流表只能显示0.2 到0.4 之间,偶尔会到0.6,并且会锁死,电脑根本无法开机,简单点就是电池那个灯不亮,专业一点就是PS_ON 没有,必须要断电(接了电池还必须断电池),PS_ON 才会恢复,这个就类似汽车点不了火,芯片都是有软启动的,就是启动的瞬间,超过一定的电流,就会关闭输出,所以直接把U给拆了。拆U 的时候出丑了,也算老司机了,结果把焊盘挑断了四根线,没好意思拍照。在CPU靠内存这边,会有极少的液金,很少,少的要用放大镜看。补好线,把原来的CPU  装上。今天上午连续开关机十多次,没有出现关机后不能开机的情况。

人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我仔细回顾了一下昨天的操作,应该是我风嘴没对准芯片,导致角落受热不均匀。所以发生了这个悲剧,做维修的各位一定要小心又小心。还好客户好说话,要不然就要赔差不多2000 块了。

以上维修思路仅供参考,也有机器液金漏了烧CPU 的,也有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

网友:
是U坏了?

网友:
u没坏,液金导致轻微短路。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原厂应该是液金,到我手上已经被换成硅脂了,也是时开时不开,换了桥,ec都一样,最后换主板了

网友:
不懂液金!高手解释下

网友A:
楼主,cpu重值就解决了?

网友:
根据客户的反馈,这个板子没有修好。故障依旧。碰到这种情况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cpu重值就解决了?

没有彻底解决。客户反馈故障依旧。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是CPU 的底部液金问题,客户收到电脑以后,开了几次机后又不能开机了。

网友:
基本上废了,我的旧电脑就这样放弃的

网友:
这款  时开 时不开,,不开电流0.62  CPU一个热敏电阻坏的吧

网友B:
弄了半天还是CPU惹得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了半天还是CPU惹得祸

重植了CPU ,还是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了CPU ,还是没修好

我也有一台 好像差不多型号  也是有时候都很正常,有时候开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  cpu供电没起来, 电池灯不亮 飞行灯亮  没找到问题 也没有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