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97i ack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4-07-07):
各位大神,小弟的V星主板z97i ack最近有如下症状
1、cpu频率跑不上去,我的u是i7 5775c,全核3.7的,现在只要稍微高负载一点,全核就只能2.0G多一点,而且功耗一直上不去,在20多W,一般应该在80W的满载的。
2、高负载的时候,仔细听主板,会有滋滋的声音,很小,但是耳朵靠近还是很明显。
这种情况,请问有大神可以维修吗?求个联系方式,小弟感谢。

网友:
这种情况不太好搞吧,你先用示波器查查cpu供电各路的波形,看看有没有波形不正常的,用热成像看看那一组有没有元器件温度异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