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式电脑的电源出现了问题,需要怎么修呢?

楼主(2024-07-07):
我的台式机,以前都用着很好,最近一段时间,关机后马上自动重启,休眠模式也一样,以前玩大型游戏的时候散热转的快,现在玩小型游戏,散热也转的快了,我觉得应该是电源出现问题了,本来想着换个电源,但是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想知道电源哪个元件出现问题了,然后看看自己动手能不能解决!

网友:
明显主板问题,给维修店修。

网友(点评):
主板问题吗??谢谢啦!

网友:
电源一般不好修,都连一块的,换一个省事很便宜

网友:
拆件排除法

网友(点评):
主要元件太多了!也不确定!

网友:
这故障不一定是电源问题,先借个电源替换以确定是否是电源的故障吧。

网友:
"以前玩大型游戏的时候散热转的快,现在玩小型游戏,散热也转的快了"
我觉得你最该先检查散热。

网友:
不是电源故障,内存条接触不良

网友(点评):
内存条接触良好!

网友:
你能找出哪个配件出问题已经很高手了,还想找出电源哪个零件有问题,基本不是专业的是不可能办到的,我刚从海盗船换了一个电源回来,他们都是不修的,直接给我换了,电源出问题就是电压供应不足,在BIOS或者aida64可以看到。

网友:
替换法,先找个电源替换下来看看有没有变化再说

网友A:
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电源的问题

那还是能是什么问题呢?请教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