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触发+开机风扇狂转,全板无时钟复位

楼主(2024-07-07):
一张技嘉B85,版号GA-B85M-DS3H-A,当时拿到主板故障为不触发,手摸IO发烫,3VSB直接对地短路。拆掉IO后阻值恢复正常,找了一个IO换上去,顺利触发开机,本以为维修到此结束。当装上CPU后 发现风扇狂转。首先检查了各主供电,都正常。在测时钟,没有啊。当然复位肯定也没有。先来张IO换后的照片 接下来想是不是南桥也被烧了,或者IO没换好,又重新焊了一遍IO,故障依旧。暂时放旁边让它休息了一下,处理完其他事情后,又拿来研究。首先根据时序,主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要不就是桥坏,要不就是PG信号没开启南桥时钟。先查PG吧,果然,查IO 48脚PWOK短路,图1实拍,此信号来源于电源24PIN8脚。随手翘掉图1测量短路的 电容无果。接着在翘掉PWOK连接的两个电容,阻值恢复正常。见图3图4.
本以为顺利亮机了,赶紧组装起来吧,激动的心已蠢蠢欲动。结果触发后,还是不亮机啊,艹  TM见鬼吗.在测PWOK。M D没电压。在测电源输出8脚,有电压啊,以为万用表失灵了。在次确认连接IO的48脚点,之前短路的3个电容点是没电压输出啊,阻值正常,没电压输出,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断线。这搁谁不犯糊涂啊,短路又断线的。找了块一样的板,经过追线,还好是贯孔处,离电源24PIN也近,直接飞线吧。还好开机了,不然直接砸了。

具体又断线 ,又短路的情况,留给大家讨论。维修到此结束。发帖不易。

网友:
小白,学习一下,顶起!

网友:
好帖,曲折的维修经历,楼主好手段

网友:
真心需要细心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