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神帮帮忙

楼主(2024-07-07):
这个是华硕路由器AC1900P的  1117
他的电压是多少,想在淘宝买一个换上,应该买什么参数的,第二张图的可以通用吗?

网友A:
可以通用,进5v输出3.3v

网友B:
直接买个adj 外围已经有分压电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用,进5v输出3.3v

好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adj 外围已经有分压电阻了

好的,感谢大神

网友:
自己尝试换一下,看看能不能救活。

网友:
这又不是个稀缺稳压块,某宝一搜一大把。

网友:
如果能买到原型号,就直接换上去,不用调压

网友:
直接用个3.3的三端稳压替换。

网友:
图片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直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