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 pro 16IHU 2021款 板号NB3036

楼主(2024-07-07):
客户送过来不开机。拆开发现显卡供电管pq2001 pq2003烧了  显卡电源管理PU2002也烧了 把所有坏件换完。可以开机但不显。测量3v 5V 显存1.2 V  核心0.8V  CPU 1.78V都有。但显卡核心供电阻值才0.85欧。是不是显卡也烧了  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款能把独显屏蔽吗

网友:
有哪位同行在修这款机子 帮我量下CPU和显卡阻值  图片是我量的

网友:
核心好的吧?

网友:
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B:
运气真好,这台机器只坏了现存,核心没坏。

网友:
还要换显卡,才可以亮机。电源模块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真好,这台机器只坏了现存,核心没坏。

显卡供电烧了。 显卡核心也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能把独显屏蔽吗

可以。 我把显卡供电全拆了。开机就能亮。客户要求用独显  所以换了显卡核心

网友:
显卡供电与显卡核心,正常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凡事有MOS管击穿的,核心90%会不保。你想想19V直接干上去,这显卡不死也要残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