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510M S2无VCCIO2的分析与PG断线的维修

楼主(2024-07-07):
拿到机器观察主板IO有引脚腐蚀

烙铁拖锡处理后,全板电感打值,无异常后,通电显示d0

万用表测试电压,发现VCCSA 1.05V,OK

VCCIO 1.12V,OK

VCCIO2 0.05V为感应电压,无输出,异常

查其供电芯片供电引脚为9pin 5V,OK

开启引脚为3pin 0V

接着查其开启来源,发现受控两个信号VCCIO_EN和A-CPU-ID,VCC-EN 3.3V,A_CPU_ID 0V

经过图纸和搭配分析,发现不出此路供电是正常的

接着查PG和时钟,发现24M时钟起振正常

PCH_PWROK南桥端0V,EC端有3.3v,经测量EC端到南桥端断线,EC这边20,南桥这边817

飞好线后,出现55

安装内存,显卡,亮机

网友(2024-12-03):
我也是这个板,遇到一样的问题。感觉这板子开机好慢啊

网友:
vccio2上11代cpu才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