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 k3402za 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24-07-07):
客户说笔记本一开有一个tpyc 口不好用,就另一个,结果昨天晚上另一个也不好了用。拆机看到
隔离保护复合mos管已将掉下来了肯定不通电了,这应该是通病了,记得联想有一款也是这个问题,更换芯片能解决,但是因为电流过大还会出相同的问题,经过研究 短接这两个点就能是隔离导通,但是会失去保护作用,慎用,本人还是老老实实的定了芯片跟换,这个方法只是权益之计!!!

网友A:
短接了,双c口会反向输出20v,外设直接烧了,建议cd芯片和mos管一套更换 这种出问题的都是65994+两个mos管的组合

网友B:
这种玻璃芯片很难换,风枪吹下后芯片锡球就掉没了

网友:
玻璃芯片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充电用TP-C都爱出问题,。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找个保险电阻焊接回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双c口会反向输出20v,外设直接烧了,建议cd芯片和mos管一套更换 这种出问题的都是65994+两个mos管 ...

求教 加单向二极管能否解决反向输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玻璃芯片很难换,风枪吹下后芯片锡球就掉没了

说明你有经验,怎么快速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 加单向二极管能否解决反向输出呢??

我就加了二极管,芯片到现在没换,是不是芯片坏?还消确定!驱动端没电压……因为我焊接技术差!就是临时解决,结果变成了长期

网友:
电源管理估计也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 加单向二极管能否解决反向输出呢??

我写了一个关于这个芯片的案例,可以看看

网友:
这种电路还是原机修原样才好

网友:
保护隔离的TYPE电路设计真复杂

网友:
华硕 坚若磐石的质量付之东流了

网友:
哈哈    这个我也修到了

网友:
都不知道这个玻璃片的意义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