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如何强制输出啊?

楼主(2024-07-08):
有个 电动车充电器XED326T+3842 ,请教如何强制输出呀?也方便维修,谢谢啦
XED326T 引脚示意图:
1脚OPTO:控制信号输出端,连到光耦U2 的1脚
2脚IF:电流反馈输入端
3脚VF:电压反馈输入端
4、6、10、11、13、14 :接地
5、12脚VDD +5V电源
7脚LEDR:红灯驱动(XED326T). 7脚LEDR:关机信号输出.
8脚LED-G:绿灯驱动
9脚FAN:风扇控制
15、16脚CAP:片外电容

看引脚示意图,原本以为“控制信号输出端”就是强制输出,但它直接连光耦的,我不确定了,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XED326T,这是带程序的单片机吗,完美的避开了可控硅

强制输出指的是什么呀?
是绕开单片机吗,接滤波电容,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2024-08-11):
楼主搞定了吗?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