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Y7000P 1AH7 NM-E241 VCCCORE 电压阻值正常不

楼主(2024-07-08):
机器通电不开机,测量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CPU电压没出来,这个阻值直接是0 ,知道新款的U阻值都很小,这个是0,纠结是不是正常,哪位师傅手上有这个主板的帮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正常的,感谢

网友A:
为0不正常,应该要有10欧姆左右的阻值才对,你这个应该cpu坏了吧

网友:
这个完全为零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0不正常,应该要有10欧姆左右的阻值才对,你这个应该cpu坏了吧

感谢,要是U坏了还真就是麻烦了

网友:
嗯嗯,但愿U不要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要是U坏了还真就是麻烦了

嗯,因为我刚好有这个板子,换U嘛多大点事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因为我刚好有这个板子,换U嘛多大点事儿

主要是平时换U和桥不多,焊台都绣了

网友C:
我用电阻档挡,一般是个位数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好先看复位出来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平时换U和桥不多,焊台都绣了

那不是正好除除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 ...

嗯嗯,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好先看复位出来了没

复位应该是所有供电出来后才有吧

网友:
11代以上CPU对地值都比较高,某些有100多。10几也有。40-50也有

网友E:
你用欧姆档测量一下如果还是000就没有希望了

网友:
没见过12代为0 一般都有5左右

网友F:
现在测量阻值要用欧姆档测量,

网友:
上次测一个台式机 CPU 1欧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电阻档挡,一般是个位数

我也是个位数,3-1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好先看复位出来了没

对!测阻值过小,没办法确定好坏,就通电测量电压值!有电压就正常。

网友G:
引用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好先看复位出来了没

换个福禄克表吧

网友H: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瞬间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I:
主楼大哥,有没有显卡备份BIOS,有的话能不能发我

网友J: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楼主别怪我,像你这种山寨万用表,测出来的数据,没有参考意义。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5836-1-1.html

网友:
但愿是万用表测试不准确,万用表没坏的话,CPU 就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修了很多 基本上都是南桥虚焊的 如果你对自己做bga的能力有信心 建议重新值南桥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用欧姆档测量一下如果还是000就没有希望了

感谢,用欧姆挡量的是2.5左右。这就对了,有些师傅说是0是正常的,有些说是不正常的,看来还是大家用的档位不同,我还是接着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示波器测量一下瞬间电压出来没有

感谢,平时芯片级维修的量不是很大,还没来得及上这玩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主楼大哥,有没有显卡备份BIOS,有的话能不能发我

坛子里面下载的,我刷过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楼主别怪我,像你这种山寨万用表,测出来的数据,没有参考意义。
https://www.chinafix ...

感谢,用欧姆挡量的是2.5左右。这就对了,有些师傅说是0是正常的,有些说是不正常的,看来还是大家用的档位不同,我还是接着查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0不正常,应该要有10欧姆左右的阻值才对,你这个应该cpu坏了吧

嗯嗯,用欧姆档测量有2.5左右的阻值,U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福禄克表吧

回头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为0不一定都是坏的,我表测出来的CPUzuz阻值都是0正常开机,你应该查此时该不该有CPU的供电,在这之前最 ...

嗯嗯,是的,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测量阻值要用欧姆档测量,

确实用欧姆档测的有2.5左右的阻值

网友:
十一代阻值很高的,不可能是0,这U百分百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用欧姆档测的有2.5左右的阻值

显卡0.6欧姆,CPU 2.5欧姆野生正常的。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面下载的,我刷过 涛声依旧

显卡 BIOS 不是主板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