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506 大短路 修好后 电池无法使用

楼主(2024-07-08):
FA506 大短路 修好后 电池无法使用  电池激活软件 有能分享的吗

网友:
电池就是电放光了

网友(2024-09-11):
我有不过花钱买的

网友:
换个电池不就行了

网友(2024-10-27):
加个好友,求购

网友:
FA506 全套

FA506QM DAONJFMBAD0.pdf

FA506QM DAONJFMBAD0.fz

网友:
怎么用求教,跪求

网友A:
电池锁了,售后才有工具   我有一块锁了的电池  放半年后测试又能充电了

网友:
主板背面,电源接口附近有个场管换掉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锁了,售后才有工具   我有一块锁了的电池  放半年后测试又能充电了

放了半年,自己就好了吗

网友:
空的,不要想这个了,你有工具也没办法搞,工具很便宜买一个**400(,,,e,,,,,,v,,,4,,,0,,,0,,)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厂家一般设置了密码,你根本就没有这个密码;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买一个全新的电池管理芯片替换上去,然后自己在设置好容量,等等参数,等你研究完。成本购买n个电池了,(不要想有通用密码了,没有)
自己可以百度,大疆无人机改电池,改容量教程。里面有详细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了半年,自己就好了吗

对,不知道是放时间长了,电量放空的原因,还是别的,装机器上,能充电了,进系统电量是从0%加的,可惜电池损耗太大,存不了多少电了

网友(2024-12-13):
先装块好电池充一会电,再换上坏电池,这种方式我手上的几块电池都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