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9000p2021h开机黑屏不显,按开机可关机

楼主(2024-07-08):
拯救者r9000p2021h 开机黑屏不显,大小写有反应,按开关能关机,装入硬盘时,按开关关机会慢一点,应该是进了系统。换过屏幕,重植过cpu,刷过bios还是一样。测量没有屏供电,cpu gpu都未没发出背光开启信号,诸位大师请给个思路吧!

网友:
外接屏试过没?

网友:
外接没的显示

网友:
外接没有显示

网友:
一样的板子一样的问题,换过CPU,ec,屏 屏线,甚至上半身同样机子对调都不行

网友:
看看是不是HDMI电路引起的

网友A:
我遇到个R9000P 2021 开机黒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3060显卡偶尔感叹号
1,先申请交换了主板,主板到货后,原机屏幕未动,装上后也是同样的问题故障, 黒屏,能听到开机声音 键盘灯亮 外接显示正常
2,用交换后的主板 +一个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 参数大概一致的屏幕上机后  开机亮屏 可以正常进系统
3,用交换后的主板+全新原机型号屏幕(  同品牌 同型号 的屏幕)问题故障依旧

更换硬盘系统问题已经排除、请大师们给点经验指导下 后面怎么排除问题!!
屏线?屏幕被加密?BIOS设置?BIOS升级?
万份感谢!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cpu问题,联想这台之前修过重值cpu就好

网友:
显卡坏,建议找个混合模式BIOS,不行就开机按F2 然后上 上回车 看看重启不,重启应该能进系统看到显卡代码43

网友B:
我遇到过,是动CPU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R9000P 2021 开机黒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3060显卡偶尔感叹号
1,先申请交换了主板,主板到货后,原机屏幕未动,装上后也是同样的问题故障, 黒屏,能听到开机声音 键盘灯亮 外接显示正常
2,用交换后的主板 +一个不同品牌 不同型号 参数大概一致的屏幕上机后  开机亮屏 可以正常进系统
3,用交换后的主板+全新原机型号屏幕(  同品牌 同型号 的屏幕)问题故障依旧

更换硬盘系统问题已经排除、请大师们给点经验指导下 后面怎么排除问题!!
屏线?屏幕被加密?BIOS设置?BIOS升级?
万份感谢!

这不明显是系统的问题吗?你在就纠结啥?

网友D:
屏幕不亮。3.3V屏幕供电,19v背光,HPD插入检测,背光开启,EDP AUX有没有读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屏幕不亮。3.3V屏幕供电,19v背光,HPD插入检测,背光开启,EDP AUX有没有读屏?

没屏幕供电,cpu和显卡也都没有发出开启背光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是动CPU好的,

cpu重植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个HDMI芯片,长条的那个,你查一查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cpu老毛病了啊

网友:
老哥。屏幕换了吗。

换个屏试试

网友:
直接更换cpu

网友:
我的R9000p2021H也是类似,显示屏没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不过是工作在集显模式下,回头试试独显模式外接是否有输出,如果有,估计是GPU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不明显是系统的问题吗?你在就纠结啥?

是不是也被这句“更换硬盘系统问题已经排除”误导了,他的意思应该是换过硬盘换过系统,排除系统问题引起的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屏幕供电,cpu和显卡也都没有发出开启背光的信号

强开屏供电, 测量AUX有没有动作。或者直接插上屏幕测试

网友:
搞到这个程度还搞,?要我。。。。。。。

网友:
看看是不是HDMI电路引起的哟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

,不插内接,插HDMI看看

网友:
这么说吧,这个板子废了

网友:
我碰到过是屏幕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核显或者独显挂了,看能不能备份个独显直连的 bios 试一下。我遇到过一台华硕摔过的机子 跟你这个差不多  最后刷了个默认独显直连的bios 好了

网友:
强拉开启应该没有用。外接 走的显卡,如果外接不行 我感觉应该是gpu 有问题

网友:
拯救者主板交换li8866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个R9000P 2021 开机黒屏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外接显示器能显示 3060显卡偶尔感叹号
1,先申请交换了 ...

不能排除原机屏幕和全新原机屏幕同时都是坏的。
原机屏幕和全新原机屏幕在别的板上能正常用吗?

网友:
这状态应该还是cpu吧

网友(2024-08-22):
同样的毛病

网友:
但是我的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