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芯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24-07-08):
友友们,最近在维修一张兆芯的主板,具体问题是CPU Core供电和核显供电不出,电源管理芯片是MP2979A,CPU供电是两相MP86941,核显供电是一相MP86941,点亮一下PMIC的PWM输出是没有的,再点了一下外围元件的电压,PMIC EN为高,但47脚VIN_SEN从外围电路来看应该是19V分压到1.18V,现在实测是1.8V,和PMIC 1.8V的供电一样了,这种情况是不是PMIC有问题?

再一个直接测VDDCPU的对地阻抗是1.6、1.7欧,核显供电对地阻抗是18欧左右,找了一张好的板子,VDDCPU的对地阻抗是3.9欧,核显供电对地阻抗是18欧左右,这种情况是不是CPU也可能寄了?

网友:
MP2979的SPEC没找着,不过看了一下这个MP2949的Pin和MP2979是差不多的,可以参考

网友A:
VDD CPU阻值不同的话,CPU挂了的可能性确实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 CPU阻值不同的话,CPU挂了的可能性确实有点、

阻值差了一倍,感觉是寄了

网友:
难道不应该先换vinsen的那几个人分压电阻吗

网友:
看二极值啊,别看欧姆值

网友(2024-09-25):
1m电阻断开一个量下 阻值   电压  看看  或者换电阻拉到 1.1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