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求一个能安装win7的系统以及方法,烧了一张显卡

楼主(2024-07-08):
从上个月6月尾开始安装到现在一直不成功,无数次蓝屏a05,打了补丁进去后要么乱码,新蓝屏,捣鼓了一个多星期成功把我丽台设计显卡给烧了,所有接口输出无信号,核显进去可以看到显卡,插上去VGA白灯黑屏,坏了一个优盘,丢失了一个安装能用win7的系统  死性不改的

CPU: 锐龙2400G
主板:华硕 ROG STRIX B350-F GAMING
内存:芝奇8*2 应该是c16序列
显卡:750亮机卡

网友:
换个电源或者硬盘试试

网友:
确认用UEFI还是MBR?

网友:
烧了显卡跟你安装系统没关,是你操作不当。
这么高配置不建议安装WIN7了,如果你之前有成功过,那么你可以考虑使用系统总载制作的U盘来安装。
系统总载工具会自动注入所需要的驱动。

网友:
WEI为了省五十块钱      搞的好麻烦   找个维修店   多简单

网友:
很简单键可以实现

网友:
重新整一套4代cpu,单独装win7

网友(2024-08-30):
ghost傻瓜式操作很简单的,显卡损坏是带点插拔造成的,和装系统没关系,蓝屏可能BIOS设置错误造成,系统装旗舰版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