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给大家一个福利

楼主(2024-07-08):
市面上Y7000 9000 R7000 9000保有量想必大家都清楚  某东 很多店铺销量随便都50万+ 这机器有一个非常容易出故障的设计缺陷 尤其是清灰或换电池之后
只要拆机 后这个部位就不好说了 就看各路神仙的法力如何了  故障现象是 偶尔键盘背光灯不亮 有时候又正常   偶尔按开关没反应
很多时候按开关没反应 但是拆出主板又正常 装机没几天又没反应  啥也不说了 看图说话  这几款机器普遍存在这问题 中间放一张纸就好了 给刚入坑的小朋友一个捷径 一秒定位

网友:
被触摸板挡板压坏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aiqian::aiqian:

网友:
触摸板背后的金属毛边太锋利 割破了键盘背光排线

网友:
谢谢分享,这线要换了

网友:
键盘线跟背光线装反了,键盘线垫在背光线下面。

网友:
遇到过  不是个例

网友:
遇到过这种现象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感谢分享!!!刚好遇到

网友:
这种机型以后多加留意,谢谢楼主。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装机死活都不开,最头疼的就是这样的,我是搞的塑料布给隔开的。现在看到这机就头大。

网友:
谢谢分享!联想工艺瑕疵

网友:
怎么我一台都没遇到

网友:
这算什么福利??修了几百台也没你说的这个。这个只是拆机不熟练的原因

网友:
还真遇到过

网友:
不瞅不睬 感谢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见过,拯救者拆了那么多,没有遇到这样的,只能说注意点。

网友:
这个开关排线?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 以后留意一下

网友:
我晕 这不是老师傅 肯定不会关注这一点。

网友:
有这么薄吗?厂家干干嘛不做厚点?还有怎么断裂的?明显破口了!就算双面胶贴在下面,拿起来也不会裂呀!轻拿轻放应该不会吧!苹果的破线不更薄!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
是不是按键盘的力度太大的原因

网友:
有这样设计才好,能有机器修,就是开始修的时候头大,不注意看还找不故障点

网友:
哇靠学习了 请问大哥r7000p有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 了 没有遇到过还

网友:
遇到过好几例了.一般都会把转换管击穿.如果不换.有时回掉电 5V二级不够
zhuzirog94
谢谢,R7000的转换管位置号是UX2

网友:
遇到过好几例了.一般都会把转换管击穿.如果不换.有时回掉电 5V二级不够

网友(点评):
谢谢,R7000的转换管位置号是UX2

网友:
谢谢分享,这线要换了吧

网友: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网友:
我遇到过

网友:
上次修到这个烧掉二级电压了

网友:
这是给维修的留的饭碗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我也分享一个 拯救者系列的网卡和声卡 挨得很近 网卡很容易被通过耳机孔穿过声卡 进来的 静电击穿
(我是遇到了 表现情况就是 突然断网了 用着用着没网了 但过会就好了...)

网友:
至今没遇到过一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可能是我遇到这机子太少了

网友(2024-09-17):
眼尖的人能看出来

网友:
y9000P2021换屏后不认显卡,屏没换对,单板外接也没有显卡,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