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l H81H3-LM 开机掉电

楼主(2024-07-08):
联想的原装机,按开机键,一秒掉电。主板电源接口非普通标准。不能替换电源测试,因为可以再触发。主观是主板非电源保护,拆出主板测除CPU 外供电正常;那就找电路图 触发间EN电压只有0.3V不正常, 找关联的三极管 只有Q16有装拆掉,开机反没电压了。不是这个Q16
再找相关 只有R257有装,上拉电阻正常22K有3V 上拉。不是这里.再找 Q24也是其中一个拉低EN的 。拆掉后开机CPU出电压.虽然拆掉可以开机,但还是补了一个三极管

网友:
:aiqian:清晰仔细厉害厉害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我感觉这是华硕代工的

网友:
描述简洁清晰,下手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