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新手,七彩虹2070s没有1.8V,主控旁边电感大量短路

楼主(2024-07-08):
主控旁边一排mos管,边上的电感,10个有8个对地阴值为0,是不是主控烧了

网友:
应该吧拆了试试

网友:
本来就应该短路,还是先学学理论吧

网友:
核心的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修好1.8就行了,那一排电感是核心电压,我们用这种万用表量接地值0是正常的,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