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THINKPAD S2 GEN6 充电c口故障

楼主(2024-07-09):
论坛看到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顺手发了一下近期遇到的该类型的故障,顺带回答一下坛友对我的提问,哈哈。

——————————————————————请看案例——————————————————————————————

版号19837-1 鑫智造有图纸

故障:双c口无法同时工作,充电口充电,另一个c口就无法使用

测试发现适配器充电时,另一个c口反向输出16v左右,明显超出正常接拓展坞需要的5v

机器通病是CSD87501L 这个银色的双n的mos管,这里成组使用,隔离两个c口的供电,

怀疑隔离的mos管击穿了,更管后故障依旧,测量管子的G级发现,始终是19v的电压,

导致适配器过来的公共点电压,经过该隔离管,到达另一个c口,才导致的该故障。

重点:会烧设备,一切拓展设备,拓展坞,c口的硬盘盒等等!!!(损失两个硬盘盒)

该mos管的G级是由pd升压芯片进行控制的,直接更换TPS65994AD即可(该芯片易坏)

网友:
我上个月也修到过一台,坏的也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
真好,又是送钱的

网友:
看着发光的芯片 质量容易坏啊

网友:
直接短接是会烧,之前联想的没找回来,这回一个小米烧了几个转接器

网友:
这种玻璃管难换呀

网友:
又是csd87501不是这一款本这样

网友:
这是不是BGA 封装

网友:
这个我换老会爆的

网友:
越来越像苹果本子了

网友:
短接并不完美的吧 记得短接了后 另外一个c口就无法升压了

网友:
单C口的本,用这芯片的,可短接。双C口的短接后,要拆个保险,拆后另一个口就不能充电,只能当5V的usB囗使用。

网友A:
能换这种玻璃芯片的都是高手

网友:
我曾用风枪取下来2个
但掉点焊不回去了

网友:
看价格吧,价钱好就原电路修复,成本要好几十。
价格低就直连一下凑合用。

网友:
一般都是拆掉玻璃管短接,另一个拆掉保险,跟客户说这样用的住,基本都同意。

网友:
我讨厌种亮晶晶的芯片,

网友:
感谢大佬分享 挺好

网友:
确实是,重点是插外置的设备会烧

网友:
小新也是德州仪器的玻璃芯片,超薄超小,容易坏

网友:
损失有点惨重啊,

网友:
这种芯片太难拆了,呵呵,还是价格问题,价格合适就干

网友B(2024-08-31):
换完 以后这个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 输入 到输出少了0.7V  ,有遇到过吗

网友:
点位图能不能发一个给我

网友(2024-10-04):
引用 网友A:
能换这种玻璃芯片的都是高手

对修手机主板的来说一点都不难

网友(2024-12-15):
A1和A2用保险来连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2025-02-15):
这种玻璃管芯片最容易坏,且不易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完 以后这个芯片还是很烫,而且电压 输入 到输出少了0.7V  ,有遇到过吗

也遇到这个问题,你的用住了吗?有没有返修?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