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930用两条内存不能开机。

楼主(2024-07-09):
经测试,两条内存都没有问题,只插下面那个槽都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只要用到上面的那个槽都是不能开机。
会是什么问题呢?
使用
问题

网友:
内存卡槽有问题,修主板。

网友:
只用一条槽有没有问题呢。 这个老机器不想修了。

网友:
现在都怀疑CPU是不是有问题, 一个通道坏了。
内存槽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