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首发华为SP1MDLGM01

楼主(2024-07-09):
原机备份的BIOS,原故障是进水不升压

网友:
你这个没用

网友A(2025-01-18):
兄弟!请教20V输入接哪个位置呀?找到了可以接背面电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请教20V输入接哪个位置呀?找到了可以接背面电感上

哪个电感我不知道,我用诱骗器接充电芯片的供电脚

网友:
问下,这个机器不升压之前有3 5v和公共点电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