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16J21待机高

楼主(2024-07-09):
机器是同行拿来了一台V星的四代老游戏本,接电流表发现是待机高不触发,不用说肯定有短路了,拆机!                                                                                                    整体来说主板无修无进水,裸板上电,待机0.20左右,惯性顺手摸了一下待机芯片1125C,烫手了!断电,万用表测量跟主供电,都是属于正常数值范围,待机3V,5V也没短路,数值也再400多左右,看来简修不行了,论坛花了十分下了个图纸,哎!贵啊!查看待机芯片                                                                                                    按图纸测量12脚VIN阻值400多正常,3脚线性3V ,13脚线性5V都没短路,6,20脚EN也是正常范围,还有其他脚位也是没发现问题,之后又测了声卡,网卡,EC,USB。。。都没发现什么,3V转换PQ53,5V转换PQ51这两后级也没阻值偏低,就只待机芯片发烫,重点就放这了,风枪伺候,先更换待机芯片试试。。。上电结果还是老样子!为了万一再换了一遍,结果告诉我不是待机芯片问题,应该是某一个信号或者电压有问题导致待机芯片发烫,又重新主板全遍测试了一轮,也目测好几遍,没结果!之后又试过更换待机芯片的3V5V电容也不行,断开两个电感也不行,到这里个人感觉要么南桥或者EC!休息了一会想到一个法子!也是无意找到了答案                                                                                                    切断3脚线性3V,外接电容这边供电烧机!                                                                                                    凶手就是RTC电路的C720小电容短路了!拆掉,再将3脚连接                                                                                                    完美!

网友:
这样测量RTC电压肯定不对啊,难道电压正常?

网友A:
3脚和13脚都是叫线性吗,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ldo才叫线性,为什么图中这个3和13叫也叫线性尼

网友:
路过的学习下了,感谢分享经验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脚和13脚都是叫线性吗,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ldo才叫线性,为什么图中这个3和13叫也叫线性尼

叫法不同  电路原理作用基本一样,芯片内部基准电压,输出功率有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叫法不同  电路原理作用基本一样,芯片内部基准电压,输出功率有限,

所以你依据什么判断分析是基准电压?我理解的线性是主板通电后芯片自己内部产生的输出电压,输出功率有限。我看到的线性名字芯片内部都是写的LDO关键词的,你意思是基准电压又叫线性电压?给我记忆又完全不一样,vref是Voltage reference的英文缩写,意为参考电压或者基准电压。但是我看这个内部名vref关键词都没有哦,咋又叫基准电压了啊,我有些凌乱

网友:
引起芯片发烫 1芯片短路 二芯片LDO后级短路 待机芯片一般发烫都是RTC电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和13脚都是叫线性吗,为什么在我的记忆中ldo才叫线性,为什么图中这个3和13叫也叫线性尼

很多线性都是图中的名字。实在不理解 你就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里面是怎么解释的

网友:
怎么想到是3v线性短路的,测也测不出来短路,电压也有

网友:
引起芯片发烫 1芯片短路 二芯片LDO后级短路 待机芯片一般发烫都是RTC电路

网友:
小心这个导热硅脂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依据什么判断分析是基准电压?我理解的线性是主板通电后芯片自己内部产生的输出电压, ...

我错了  抱歉

网友:
楼主,怎么想到线性这边的问题呢?

网友:
我知道你的思路了,你是断开35V待机后端发现芯片还在发烫,所以判断不是待机电压的问题,而是芯片自输出的线性电压的问题,但是线性电压短路点找不到,因为阻值没有被拉低,于是你选择断开烧鸡。3v线性要是没烧出来你是不是还打算割开5V线性烧鸡?其实你摘掉芯片烧线性就行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下你们高手的实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