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6不认硬盘

楼主(2024-07-09):
接到一台A1706不认硬盘,刚开始以为是供电问题,拆开发现都正常,正想换硬盘的时候仔细一看有一颗电阻感觉不正常,看图纸是R9350,维修网搜不到这个信号的具体解释,直接更换试试,因为没1.3M的电阻,直接用1M+300K连起来之后,可以正常进系统了

..

网友:
刚刚发现个问题,用我这个加电阻的方法分压居然4V多,正常是1.8V的,后面直接换掉其他阻值的电阻才成功分压1.8V,当然有料板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刚好有台一样问题的机,我试下看。。谢了

网友A:
电阻不正常是电阻表面有腐蚀变色或者,肉眼可见的损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正常是电阻表面有腐蚀变色或者,肉眼可见的损坏?

有变色,拆下来量只有100K不到了

网友:
多谢大佬无私的分享

网友:
有一台有时认硬盘有时不认,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刚好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变色,拆下来量只有100K不到了

原来1.3m,拆下来量100k
不是说电阻坏了是变大吗 咋会变小呢

网友:
理论上电阻损坏后都是变大,变小很少见,活学活用。

网友:
技术人员,学习学习

网友(2024-09-18):
谢谢分享,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故障还是挺常见的,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