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表,请问大家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24-07-09):
谢谢各位坛友提醒我这山炮新手,之前有人要用我表的尖表笔,所以当时匆忙插回来没注意孔位。
今天换回来后,给大家看看该表的原问题,如下图。

vc9807a+

师傅的福禄克

这我就真看不明白了。

另外我不会删除原文,以保证公平,给自己个警示。
谢谢各位~

------------------------分界线下为前文----------------------------------

初学电脑维修,听说胜利的表很有名,所以买了块vc9807a+,因为功能多,档位多,感觉好练手。
买了后,发现用蜂鸣档测对地阻值不对,换了一块,结果更离谱。
客服回复我,他家的表都是这样的。
请教各位,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到底是我的用法错了还是表本身的问题?
下付客服今天给我的回复。
谢谢各位指教!

vc9807a+

师傅的福禄克

付客服今天给我的回复

网友A:
一般测试主板的ATX电源接口和各电感对地值都是用二极管档。好像是这个表的问题。如客服说的,要么是机器设计上的功能问题。要不说是推脱,其实是万能表的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测试主板的ATX电源接口和各电感对地值都是用二极管档。好像是这个表的问题。如客服说的,要么是机器设 ...

谢谢坛友回复解疑,这表换后值也有问题,正常表对地一般都是0.几,阻值一低如0.006,这表直接就小数点前有值。我想着能测通断也行,今天一块板子一试直接0L开路,其他表都有值,我就问客服,结果就像上面那样了。真没想到店大欺客,第一次遇到,气人啊!

网友B:
你那个红线插错个孔了吧,黑色的是插在那个COM的孔那里,红色的线的行上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红线插错个孔了吧,黑色的是插在那个COM的孔那里,红色的线的行上面

谢谢您的回复,您说得对,我明天重插试一下
谢谢!

网友C:
你说胜利有的表二极管档碰表笔不归零我信,你这个表笔插的我是真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胜利有的表二极管档碰表笔不归零我信,你这个表笔插的我是真服

哈哈,见笑,匆忙插错了
不过它这不是不归零,是对地阻值小到一定程度就小数点前有值了,明天我再拍几张

网友D:
你这表笔是不是插错了?插反了就要黑接地的测也反过来。精度嘛就马马虎虎,就不要纠结了。

网友(点评):
今天早上更新了,换过来后对地阻值过低时,小数点前有值

网友:
胜利的精度本来就差,国产的都一般

网友(点评):
不是精度的事儿,是对地阻值能测出小数点前有值,看不懂

网友:
小白路过,围观看热闹。话说我也看到了,你表笔插错了

网友(点评):
今天早上更新已经换过来了,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有值

网友:
嘴硬啊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昨天他回复给我气够呛,本想换个至少能出正常值的表,结果他居然那么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表笔是不是插错了?插反了就要黑接地的测也反过来。精度嘛就马马虎虎,就不要纠结了。

观察真仔细…有你指导!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第一图应该用二极管档,第二图表笔插错了,我怀疑你是在考我们?

各品牌、各型号测量结果是有误差的,个别差别较大属于正常现象,赵老师好像做过统计!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难道不是二极管档?它这块是蜂鸣二极管一体的。之前是别人用完表笔着急插错了,上面有写…

网友:
这行干久了迟早要买福禄克,^_^

网友E:
测二极管档测的是电压降!就是结电压,不是电阻!

网友:
优利德也是这样,测交流端会不准

网友(点评):
这块的问题应该不是误差,是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有数值,我真看不懂

网友:
你红黑表笔插反了

网友(点评):
之前确实是,但是换过来后,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面会出数字

网友:
你记住万用表买福禄克就行了

网友(点评):
太贵啦,还没开始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二极管档测的是电压降!就是结电压,不是电阻!

不是对地阻值或叫二级体值吗?他回复告诉我测不了,图片上有,我第一次听说二极管档不能测二级体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二极管档测的是电压降!就是结电压,不是电阻!

您说的应该是表的原理吧,不过它这块测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会显示值,这个没看懂,客服也去说不清,换了一次还是这样,详见前两张图

网友:
我用的 胜利 老版本 VC890用了8年都没啥毛病!要我测试给你看不?新版本很多都是偷工减料的!任何牌子都是!别一概而论!可能也就vc9807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关键图里的回复是官方旗舰店里的客服回的,换表的时候上个人也是这个说辞,我当时就是看网上胜利口碑好才买的,谁知道现在是这样的

网友:
福禄克便宜的也是偷工减料!300以上的另说!胜利本来就便宜货!更是偷工的离谱!普遍现象!我上某宝买过胜利新款,也是不准,还是8年前的做工好!8年前物价都差很多,公司早就没有初心了!老款福禄克至少用几十年,你试试现在某宝买的福禄克!试试就逝世!

网友(点评):
为了成本好像福禄克也代工了,看过一些帖子谈过

网友F:
这个表之前有用过体验,二极管和峰鸣当一起,好像是自动切换的,你测公共点他就显示二级体值v,但是你去测CPU对地址它就显示欧姆Ω,但我没有研究过也没看过说明书,可能是低于某个值,他就会自动切换欧姆二级体值之间,正常的,个人感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之前有用过体验,二极管和峰鸣当一起,好像是自动切换的,你测公共点他就显示二级体值v,但是你去测C ...

我看到的现象应该是上百的阻值就正常,过小就跟您说的差不多,会自动切档,小数点前有值,然后就看不懂了,问客服就上面那一套,看到有人发帖说此表某版短按hold再切二级管档就行,但我今年买的这版还是没用,对地阻值过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网友:
我的就是胜利表。四位半的。速度快。感觉比福禄克快(最便宜的那款)

网友(点评):
我这个也是四位半,白搭,对地阻值过小时看不懂,小数点前有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现象应该是上百的阻值就正常,过小就跟您说的差不多,会自动切档,小数点前有值,然后就看不懂了,问客服就上面那一套,看到有人发帖说此表某版短按hold再切二级管档就行,但我今年买的这版还是没用,对地阻值过小时候根本看不懂

你说的<小数点前有值>我觉得你说的是电阻单位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小数点前有值>我觉得你说的是电阻单位Ω,

是自动切成了欧姆档,说实话,我问了一圈,都说看不大懂,说“太高级了”,手册上写的也很含糊,客服更别提了,我现在也没看懂

网友:
万用表的线接反了

网友:
刚开始是,后来换回来还是有问题,详见开头的更新

网友H:
二级体值,是指通过元件后的电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级体值,是指通过元件后的电压降,

便宜货只有通断档

网友I:
之前用过一个胜利的,好像是打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档才好用,用轰鸣档不好用,用万用表主要是一个总结,用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之前用过一个胜利的,好像是打对地阻值用二极管档才好用,用轰鸣档不好用,用万用表主要是一个总结,用习惯 ...

这款是一体的

网友:
他这个表二极管和蜂鸣器在一个挡位

网友:
我14年买的胜利830L现在都用的很好的,虽然电量低的时候会不准,但平时用的时候还是挺好的,现在的表不知道怎么样,不行就换优利德

网友(点评):
客服太气人,光会搪塞人,关键这表也不怎么便宜

网友J:
楼主自己不会用,不找问题,只会怪表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楼主自己不会用,不找问题,只会怪表有问题

那您给讲讲二极管档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有数该怎么读?我是到现在都没弄懂,客服也没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您给讲讲二极管档对地阻值过小时,小数点前有数该怎么读?我是到现在都没弄懂,客服也没解释。

退货啊兄弟 买这垃圾货干啥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是自动切成了欧姆档,说实话,我问了一圈,都说看不大懂,说“太高级了”,手册上写的也很含糊,客服更别 ...

这个问题我理解的是低于70欧姆就自动切换到蜂鸣档,也就是显示欧姆了,超70就是二极体值,具体要看电路才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我理解的是低于70欧姆就自动切换到蜂鸣档,也就是显示欧姆了,超70就是二极体值,具体要看电路才 ...

那请问低于70的值怎么读呢?

网友L:
很明显,表笔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明显,表笔插反了。

仔细看,刚开始是差插反了,后来的更新已经换过来了,表还是有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G:
那请问低于70的值怎么读呢?

低于70 欧姆的我读阻值(个人这么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低于70 欧姆的我读阻值(个人这么理解的)

谢谢您,有可能吧
如果能确定下来是最好的,不过官方自己都那么拉,使用说明都没细写,工程师也不知怎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