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P52S笔记本TYPEC无升压故障不充电一例

楼主(2024-07-10):
机型:联想Thinkpad P52 版号:17812-1
故障现象:无法充电,插上适配器短路
顾客自述外接电源无法充电,目前电池耗尽,插上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一闪就熄灭,看typec插口80有缺损,估计是插座损坏要求更换一个,接手后用维修电源插上typec转换器给笔记syx本通电测试,发现电流忽大忽小,目视查看插座的确有缺损,于是马上更换一个typec插座,

再次通电测试电流依然不正常的跳动,打开相关图纸找到供电输入点USBC_VBUS20_CONN-1用万用表测试发现是短路的,

怪不得typec转换器电流不正常跳动,根据点位图先拆除相关的几个滤波电容依旧短路,根据点位图后级为一个被黑胶包裹型号为FPF2281BUCX的芯片,取下这个芯片再测试短路已经消除,

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元件,根据电路图分析这个芯片是一个具备过压保护功能的器件,不需要外接信号控制,于是尝试直接把输入和输出直接连上然后上电测试,插上维修电源电流有开始上跳反复重启几次然后掉电,待机电流保持在80ma左右,用万用表检测发现C口电压并未升压只有5v,这时插上电池后级公共点能够升压并给电池充电电流为750ma左右,但外接适配器并未点亮主板,翻看电路图,typec升压受端口保护器芯片TPD8S300RUKR的4,7脚的USBC_CC1_CONN-1和5,6脚的USBC_CC2_CONN-1信号控制

测试PD8S300RUKR 10脚3.3v正常,4,7脚有1.6v,但5.6脚无电压,用电阻档测试4,7脚和5.6脚阻值相同,由于没有相关配件,于是考虑先写一个C口控制的BIOS文件试一下,结果取下的W25Q80一上编程器直接报错,看来今天运气不错,换上一颗新的写好文件的bios芯片通电测试,待机变成25ma左右,C口电压也升压到20v,触发开关电流直接上到1.6A左右,重启两次成功点亮

附typec bios文件: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个E14,经典机器,别人修到都是两个MOS管虚汗,我接到的就是只有5V,不升压,不知道是不是玻璃芯片坏了,CC线有一个1.6V,有一个2.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修一个E14,经典机器,别人修到都是两个MOS管虚汗,我接到的就是只有5V,不升压,不知道是不是玻璃芯片坏了,CC线有一个1.6V,有一个2.3V

我记得MOS管虚焊一般都是控制芯片不良引起的,G级开启不良,一般要换控制芯片,否则MOS管一样高温,没有5V基本上都是那个玻璃封装的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MOS管虚焊一般都是控制芯片不良引起的,G级开启不良,一般要换控制芯片,否则MOS管一样高温,没有5 ...

是控制芯片有问题,发出电压太低导致MOS虽然导通了,但是内阻变大了

最好控制芯片和MOS一起换

网友:
17812-1点位

17812-1.b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