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310M-K 通病15秒关机

楼主(2024-07-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电脑 开始显示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这个是华硕最常见的问题,说明USB电压过高或短路 秒杀主要是USB保险烧坏,测量之后更换 接上电源开机亮机不在显示错误提示 点位图附上

网友:
谢谢分享,虽然暂时未用到,但以后会有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一共遇到过三个,无一例外都是3VSB短路,桥挂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一共遇到过三个,无一例外都是3VSB短路,桥挂壁了

确实,我手上就有2块3VSB 短路 ,桥挂的,一插电桥温度直线上升

网友:
做梦都想捡到换个保险就修好的主板

网友:
印象中华硕笔记本质量还可以

网友:
不是这板子通病是复合mos管坏

网友:
华硕主板质量不行 故障多多

网友:
华硕H81后都有15秒关机这个问题

网友:
你的运气不错,我遇到的都特么的南桥完蛋

网友(点评):
同样经历的路过,只遇到过三片,都是这个型号,无一例外桥挂壁

网友:
USB针脚被捣短接也会有这个提示

网友:
引起芯片发烫 1芯片短路 二芯片LDO后级短路 待机芯片一般发烫都是RTC电路

网友:
大部分都是桥挂,这个捡漏了~!!!

网友:
H310M 修这个搞不到钱啊

网友:
保险丝烧了,也不会短路吧?怎么还会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