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VC279 RTD2281W可用RTD2271DW代换

楼主(2024-07-10):
起因:接修一台同行的AOC VC279
故障:不通电
过程:拆机除19V外全板无电压,修过的都知道,驱动板电压一般都是12V或者19V通过DC-DC电路转换成5V  再转换成3.3V,

测量5v转换芯片FR9889第二脚19v 第7脚开启5V,输出脚无电压,测量无短路,找了个FR9886换上,故障依旧。再把原来的FR9889换上,不出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不通电,结果意外发生了,一通电 一缕浓烟 送走RTD2281W。后    又找来一个拆机FR9889换上,5V 3.3V顺利输出。料堆里扒出一个驱动板,主控芯片是RTD2271DW,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上去试试,结果直接就修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已经收藏。楼主辛苦了!

网友(2025-06-03):
遇到同样的故障,但是FR9889正常输出,不知道哪里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