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00F的最大加速功耗MTP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24-07-10):
处理器I5 12400F参数里有个最大加速功耗MTP  117W  是什么呀  功耗TDP不是65W吗  怎么出来个MTP   装机的时候电脑功耗按TDP计算还是用MTP计算  求助中 谢谢

网友:
按照TDP计算

网友A:
MTP  就是全核睿频 的最大功耗。。也就是这颗CPU所能达到的最大功耗。。。全核睿频一般只能维持几分钟。。过后会自动降频。。所以选择电源的时候CPU就按120W来算。。65W 的功耗是这颗CPU能长期稳定运行所需要的最大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MTP  就是全核睿频 的最大功耗。。也就是这颗CPU所能达到的最大功耗。。。全核睿频一般只能维持几分钟。。 ...

有道理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处理器I5 12400F参数里的最大加速功耗(MTP)117W是指该处理器在睿频状态下的最大功耗。而功耗TDP 65W是指该处理器在默认状态下的热设计功耗。计算电源功率应该以TDP功耗作为主要依据,就是说TDP功耗是处理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功耗,而MTP功耗则是在睿频状态下的功耗,但多数情况下设备不会长时间的处于睿频状态。但为了保证系统的稳定性,还需要考虑其他硬件的功耗,如显卡、硬盘、内存等,同时还需要预留一定的余量,所以,电源功率应该大于所有硬件功耗之和的1.5倍。
电脑功耗除了应该按照TDP功耗来计算,也要考虑其他硬件的功耗和余量,确保电源的功率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处理器I5 12400F参数里的最大加速功耗(MTP)117W是指该处理器在睿频状态下的最大功耗。而功耗TDP 65W是指 ...

那电脑功耗要按MTP来计算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