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经验维修要不得,还是要仔细看图纸,维修华硕天选FA506不充电

楼主(2024-07-10):
前几天收到一台华硕天选R7-4800H 笔记本,然后专卖给了同行,当时到处都检测了正常,唯独忘了检测充电,同行第二天说,电池耗尽后不充电
只好退款退机发回来。拆机检查。
拆板后,就检测到通病,第一个隔离mos管击穿,而且以前修过。我找了个P沟道138A的换上,插上公共点无电压,两个MOS管的G极电压24V
我感觉不对,按经验都是两个P沟道管都是低电压导通啊,我看了一些前辈换上的MOS管(型号已忘),也是P沟道,感觉不对,我就找电源芯片的PDF

通过资料来看,MOS管应该是N沟道的,我就给换成两个QM3098M(30V,128A),满怀希望上机,结果不通电,G极只有0.22V
又怀疑是不是自己到处戳弄把充电芯片弄坏了,找料板换了充电芯片,还是一样。
然后怀疑。。是不是充电芯片的驱动带不动这么大电流的MOS管,又找两个SM4504NH(30V,70A),插上充电器公共点立马有电压了,装机显示充电,OK,完工
在这个小故障上犯了两个经验错误,1是凭经验以为输入端隔离管都是P沟道的前辈也是犯这个错误,他怎么给修通电的,是个谜)。2是以为管子参数够大随便换,没想到芯片驱动不起,看很多说这款本烧隔离管是通病,猜测原机使用的的原件参数有点大了驱动不稳?(猜测),可以换个参数略小的试试

网友A:
让子弹飞一会儿,可多插拔插拔运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子弹飞一会儿,可多插拔插拔运动看看。

不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