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技嘉B85M-D2V,无尽的深渊

楼主(2024-07-10):
这块技嘉B85修过很多次了,故障现像是,不上内存报警,上内存掉电重启,各供电测量过正常,BIOS也刷过无数次,始终没有搞定,也在论坛上求助过,可能没有发现问题点,也得不到有效的回复,但是又没有办法判断是否桥有故障。于是有空就拿出来看一下 ,测一下,经过无数的对比和测量,终于发现问题点。因为故障现像所以锁定在BIOS自检这一块是否过了内存,内存各条件也测量过是正常的。复位正常 参考电压 总线负载电压 总线时钟和数据 SPD供电内存供电 都是正常的,为了防止总线时钟有电压没有波形,还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 发现通迅是正常的,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挡内存了,根据时序过了内存就要出集显供电了,而且经过多方资料学习,再根据实际测量,我发现B85这板子是自检过后才出SVID波形的。经过与好板对比,我发现这板子SVIDSCLK这个信号没有波形。而且CPU要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且收到DRAMPWRGD以及SYSPWRGD这两个信号才出SVID, 于是继续测量,SYSPWRGD CPURST DRAMPWRGD 最后是CPU供电 供电和复位还有信号都正常那么接下来就是时钟了。上假负载测量了时钟信号,100M的DMI 135M的参考时钟也有 DP信号的时钟没测到 以防万一我还是找好板对比了 一下。好板也是一样,DMI时钟 参考时钟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问题了,CPU在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为何不出SVIDSCLK,当然说明一下,SVIDDATA是有波形的,而且和好板对比过,好板是SVIDDATA和SVIDSCLK都 有波形,这坏故障板是只有SVIDDATA波形,没有SVIDSCLK波形,CPU换过无数个,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大家,SVIDSCLK波形产生的必要条件,以及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两组SVID只出一组的情况,BIOS刷过无数次。麻烦 大家了。

网友:
官方原版win7/8/win11

网友A:
这个好办,换一块主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换一块主板就好了

先换人吧。

网友B:
SVID要在CPU通过DMI总线寻址成功、并且内存自检通过后才会产生

网友C:
别钻牛角尖了放过他吧

网友D:
在CPU 收到procprwgd正常情况下,发出SVID 有可能是线路svid断了

网友:
好板60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PU 收到procprwgd正常情况下,发出SVID 有可能是线路svid断了

测量过了,对照点位分别测量过SVIDDATA和SVIDSCLK与CPU座对应针脚之间是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VID要在CPU通过DMI总线寻址成功、并且内存自检通过后才会产生

DMI打过值,是正常的,内存各条件正常,而且总线也有波形,说明通讯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内存也打过数据和地址,是正常的。如果说桥坏,那之前还偶尔能亮屏,但是挡LOGO。IO也换过。最重要的是发出SVID的条件都正常,只是两组SVIDDATA和SVIDSCLK信号,只产生了一组SVIDDATA,另一组SVIDSCLK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别钻牛角尖了放过他吧

学习使人进步,成就促进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DMI打过值,是正常的,内存各条件正常,而且总线也有波形,说明通讯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内存也打过数据和 ...

查  VIDALERT  ,这个正常才到SVIDSCLK。

网友:
我想问下在座的各位,桥周边的排阻涉及的一些信号会不会导致开不了机的情况?

网友F:
换一个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  VIDALERT  ,这个正常才到SVIDSCLK。

这个电压是高电平,我对比其它板也是高电平,这个电压应该没有波形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供电芯片就好了

换过了,刚开始就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过了,刚开始就怀疑是CPU供电芯片,换了之后故障依旧

io的电压检测脚呢

网友G:
干u 干桥 干bios  那样没干干那样

网友H:
有点意思,先查一查掉电吧?说不定有点线索

网友I:
检查一下内存卡槽到座子之间的有没有断线的?要把CPU卡扣拆下来检查,最保险。

网友:
都查过,都是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干u 干桥 干bios  那样没干干那样

U换了无数个,座子也打过值,DMI,FDI的,CPU和内存之间的。LAD的也打过,IO也换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点意思,先查一查掉电吧?说不定有点线索

对呀,是有掉电现像,一般反复重启几分钟就直接掉电了。可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查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内存卡槽到座子之间的有没有断线的?要把CPU卡扣拆下来检查,最保险。

为什么要拆卡扣,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也上过独显,也还是点不亮,

网友J:
赞楼主的钻研精神,等候看到最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赞楼主的钻研精神,等候看到最终结果。

技术这种东西还是要交流,也许无们花了大量时间去探索的东西在某些大佬眼里只是一句话的事,不过没办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拆卡扣,能解释一下吗?

因为CPU座卡扣挡住了一部分啊。拆了才能看到全部。我之前偷懒没拆卡扣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呀,是有掉电现像,一般反复重启几分钟就直接掉电了。可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查不到。

上示波器硬查吧

网友K:
b85,总共修了5张,4张桥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b85,总共修了5张,4张桥短路

桥都不少钱,回不来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因为CPU座卡扣挡住了一部分啊。拆了才能看到全部。我之前偷懒没拆卡扣走了不少弯路。

不是打值判断线路通断吗?

网友E:
给点思路呀,查时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b85,总共修了5张,4张桥短路

B85还是满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点思路呀,查时序吗?

看看是不是哪一路供电不稳引起的掉电,比如dual 5v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

网友:
向各位前辈学习,进步,进步,进步!

网友:
是不是svid的上拉电阻坏了,开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  我第一时间先搞12v   5v  检测电压

网友:
作为一个消费者,超级鄙视技嘉的板子,18年花2700块买的技嘉中高级主板,背板用的导热胶会出油,然后流到主板背面哪里都是,故障了返修。人家华硕的背板导热胶一点问题都没有。你说它用料不好是吧,它的背板给你搞一大块,打爆同行,卖废铁都还能挣几块钱,你说它好,它连导热胶那么低端的物料都给你搞超级便宜的。很难评。所以技嘉的主板养活了很多维修工。。。后面只买华硕主板,你想它坏都难。。。哪怕是几百块的重炮手。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L:
DRAMPEOK。这个信号好好测量一下。在一个就是内存时钟和总线。这两线的阻值是不是相近一样大。一定要测量阻 ...

DRAMPWRGD已经测量过了,正常,两组SVID出了一组,还有一组没有出,内存时钟和总线已经测量过了,有波形。内存插槽也打过值了,阻值一致

网友E:
引用 网友L:
DRAMPEOK。这个信号好好测量一下。在一个就是内存时钟和总线。这两线的阻值是不是相近一样大。一定要测量阻 ...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SVID只出一组,因为用好板对比过,SVIDDATA和SVIDSCLK都要有波形才正常,现在是SVIDSCLK没有出波形。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SVID只出一组,因为用好板对比过,SVIDDATA和SVIDSCLK都要有波形才正常,现在是SVIDSC ...

先不要纠结这个。就查内存条件

网友L:
引用 网友E:
DRAMPWRGD已经测量过了,正常,两组SVID出了一组,还有一组没有出,内存时钟和总线已经测量过了,有波形 ...

在总体测量一下个供电。如内存供电,桥供电  等,也有可能某主供电,电压偏高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总体测量一下个供电。如内存供电,桥供电  等,也有可能某主供电,电压偏高偏低

之前桥供电是有点偏高,1.1V多,后来修成1.05了,换了什么我到是忘了,到时候测量下波形,看看是否供电不稳定 。

网友M:
重新换一个bios存储芯片 刷一个官网最新的bios 修好记得回来谢我

网友N:
有时候修板就像解数学难题,卡住了,先扔一边,转移一下,很多时候修替它板类似问题时灵光乍现,顶楼主专研劲!

网友N:
顶前楼大师所言,测量电压同时时打阻值,双保险,有时电压对阻值不对,以前遇到过,建议楼主先挑出死胡同,找块同款主板电压阻值对比一下。

网友O:
这种故障修到过,研究过一片花了不少时间也没出结果,南桥温控也查过。无解后面遇到基本直接放弃,换桥不现实,应该桥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时候修板就像解数学难题,卡住了,先扔一边,转移一下,很多时候修替它板类似问题时灵光乍现,顶楼主专研 ...

都扔一边三次了,这是第四次拿 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赞楼主的钻研精神,等候看到最终结果。

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N:
顶前楼大师所言,测量电压同时时打阻值,双保险,有时电压对阻值不对,以前遇到过,建议楼主先挑出死胡同, ...

修板主要还是参考的伏安特性吧,阻值是静态的,阻值这东西有时候只能参考,而伏安特性代表的是工作状态,元件在工作时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时伏安特性才能表达工作状态,而且很多工作模块是动态负载的,输入阻抗低,打值趋近于0,根本就不好判断,而模块的供电系统是由电源输入,AC/DC 或DC/DC,输出,保护,反馈组成闭环系统,只要负载端工作正常,那么供电芯片的伏安特征表现就应该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故障修到过,研究过一片花了不少时间也没出结果,南桥温控也查过。无解后面遇到基本直接放弃,换桥不现 ...

我也怀疑过桥,现在的问题是桥能出的信号都出了,BIOS的CS ,MI ,MO都测量过,有波形,DMI ,LAD,也打过值,都正常,供电也正常,就是SVIDSCLK出不来,如果想要判断桥有问题,那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送信号给CPU,中断SVIDSCLK这个信号的输出。

网友P:
人才,早就做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行吧,其实很多时候修板就是差那么点灵光一闪,比这问题更多的也修过,我修过一块板最多6处故障。

技嘉这样问题 修好也不能稳定。技嘉板子修过太多了!有时间修修别的板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9363-1-1.html 这里有份英特尔B85标准时序 按时序来修大部分板子都能 ...

这个是疑难杂症很可能也不行,我感觉应该从头到尾吧主板仔细检查一遍,各种电压信号用示波器测一遍,主要是那几个晶振,差一点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也修过这样的问题,怎么修就是不过内存,最后换了条最低频的内存,居然过了。我猜是MSM PSM 上的问题,但 ...

可能是电阻电容值有变化,触电氧化,主板厂家走线不合格走不了高速线了

网友S:
问题太大的话确实不值得修这主板了,因为这主板真不贵了

网友T:
它累了,是时候让他入士了......

网友:
坐等结果,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P:
人才,早就做料板了

料板多得很,不差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S:
问题太大的话确实不值得修这主板了,因为这主板真不贵了

就是想搞清楚,这问题是怎么回事,怎么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它累了,是时候让他入士了......

我心不死,它还有救。

网友N:
伏安曲线太深奥,正负反馈,很绕头。我等维修佬,电子垃圾爱好者,搞不定时喜欢找找料板,喜欢找基准对比参照物。维修有时很魔幻,微短,微断,各种变性,无奇不有。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U:
这个当料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伏安曲线太深奥,正负反馈,很绕头。我等维修佬,电子垃圾爱好者,搞不定时喜欢找找料板,喜欢找基准对比参 ...

嗯,有些东西确实需要注意细节

网友:
早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个当料板不错

感觉还有救。

网友:
SVIDSCLK没有波形,看看总线时钟信号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个板一样问题,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M:
重新换一个bios存储芯片 刷一个官网最新的bios 修好记得回来谢我

早就换过了。

网友V:
引用 网友E:
DMI打过值,是正常的,内存各条件正常,而且总线也有波形,说明通讯应该是正常的,而且内存也打过数据和地址,是正常的。如果说桥坏,那之前还偶尔能亮屏,但是挡LOGO。IO也换过。最重要的是发出SVID的条件都正常,只是两组SVIDDATA和SVIDSCLK信号,只产生了一组SVIDDATA,另一组SVIDSCLK没有。

挡LOGO就该怀疑桥或者下挂芯片的问题了吧。

网友V:
我记得之前学过DATA和CLK他是有时间确认的,比如数据过几个波形后,时钟只会有一个确认波形。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用单次触发抓一下时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挡LOGO就该怀疑桥或者下挂芯片的问题了吧。

这个还真确定不了,挡LOGO的板修好过很多块,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记得之前学过DATA和CLK他是有时间确认的,比如数据过几个波形后,时钟只会有一个确认波形。大概是这个意 ...

这个是做过对比的,同样的板子,确认过波形的,好的板子波形很明显,坏板子没有波形。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良

网友:
我来告诉你怎么解决,首先拿起手机,拨通收废品的大哥,10快钱卖给他,然后打开淘宝搜索"B85主板"......

网友W:
技嘉b85,待机5daul只有1v,5vsb正常,这tm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W:
技嘉b85,待机5daul只有1v,5vsb正常,这tm怎么查

是ATX5VSB还是5VSB,ATX5VSB转换成5VDUAL,是由双路供电控制,这里有涉及ERP电路和一个EN信号两个信号控制的,你查下图吧,细节我记不住了。

网友X(2024-08-19):
引用 网友E:
DRAMPWRGD已经测量过了,正常,两组SVID出了一组,还有一组没有出,内存时钟和总线已经测量过了,有波形。内存插槽也打过值了,阻值一致

Alarm   Data   Clk组成CPU的SVID信号,由CPU 发出到VRM芯片。先测对地二极管值,看是否一样。

网友:
很有可能是CPU 座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Alarm   Data   Clk组成CPU的SVID信号,由CPU 发出到VRM芯片。先测对地二极管值,看是否一样。

验证过,是自检完成出SVID,SVID条件都测量过,都正常,我现在的思路是自检不过,所以出不出SV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