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V415 BA41-01534A不显示

楼主(2024-07-10):
三星RV415  BA41-01534A不显示
插电待机0.005  3 5V正常,
触发后电流跳变几次0.823左右不显示,
总线1.05 内存1.5  CPU 1.34 0.97正常,
不装内存的情况下用内存打值卡测试SMBUS CLK DATA有持续不间断波形,
装上内存测试有2次读写波形,
再测LCD3_EDID_DATA CLK都无读屏波形,
BIOS已经刷过了,还是不显示,屏供电也不出。
有空继续研究

网友:
LCD3_EDID_CLK DATA有波形了,
但屏供电、亮度调整等信号没有电压
P3.3V上拉电压正常,EDID CLK DATA有3.3V电压及波形
P5.0V 5V正常,
屏接口的10 25  26 28脚供电正常,
LCD_VDD3  VDD_LED  LCD_BKLTON  LCD3_BRIT 均无电压

网友:
BA41-01534A  附图纸与点位

RV415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 MP1.0

RV415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pdf

网友:
PLT3_RST#  3.3  PEX3_RST#3.3 正常
32.768  25M 27M 时钟波形正常
现发现LID3_SWITCH# 0.16-0.26左右不正常,
但板上找不到这个合盖开关(磁性开关)
现在有理由怀疑这个合盖磁性开关在开关小板上,所以,在全板找不到图纸上也找不到。
LID3_SWITCH#连接到EC的34脚和2个接口。

网友:
试着强拉一个待机线性3.3V到LID3_SWITCH# 后,LID3_SWITCH# 已变为3.3,但屏供电 亮度等还是一样没有电压。

网友(2024-08-10):
EDID都已产生了,但没有屏供电、亮度调节等信号,初步估计不是显卡就是桥有问题。
这几张图是EDID信号的波形,待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EDID是二通道,其它通道不用看。

网友:
USB也不能用(供电5V正常,打值正常),VGA HDMI 接口也试过了,都不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