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book 13s iml适配器识别不到,

楼主(2024-07-10):
  13S IML  板号BM5918,  电池模式下能开机正常使用,系统检测不到适配器插入,也不能充电,这个从那方法入手维修?9238的17脚有20v,19脚有4.7v, 换了充电芯片9238也是一样,还需要检查那些条件,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看不懂咧

网友:
隔离管 全换 通常 第二路 隔离管 GS 短路了导致 npn 不开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正常吗 ACOK信号呢